楼主(2015-08-31):
我想做个配方功能,但是我做的不能用,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能发个案例或者指点一下。需要的话我把项目上传上来

网友A:
传上来看看啊!

楼主:
GT3创建的文件。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附件: 浸渍测试机.rar (479 K) 下载次数:92

网友B:
窗口画面,3 变频器,上面的好多数值输入有点问题。
软件元件 D100 数据类型“有符号BIN16”
但显示格式 “实数”,不一致。

配方 1自动参数  基本那里,你驱动器名是X,这样应该不行
得装SD卡,选A:标准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口画面,3 变频器,上面的好多数值输入有点问题。
软件元件 D100 数据类型“有符号BIN16”
但显示格式 “实数”,不一致。

应该输入和显示没关系的,因为变频器通讯的我第一次做,现在还没上电,那个原件我随便弄的,地址也没分配。我的屏现在没有SD卡呢,我在屏上写入和读取配方数据都不行,也没有提示错误。是否和卡有关。能不能发一个我参考一下,我咨询过三菱客服是这样做的,她们说没有SD卡也能写入配方,但是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