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本人使用 易语言 编写上位机程序,自己调用windows com通讯API 写了个三菱和com口通讯的dll,
但是使用时发现只能使用9600波特率通讯,如果在works2中更改波特率为115200后就可以使用这个波特率一直运行,但是一断电就没了,
我问了三菱官方,他们说速率自动调节,是不可以修改的,
但是我记得曾经修过深圳一家公司的工控系统,他们的fx3u就是一直是115200通讯,而且断电后再上电也是这个速率,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而且我用com口监视后发现PLC先从D8116中获取4字节数据,然后根据一定的计算写入D8118,然后将波特率更改为115200就可以通讯了,
但是查看了很多数据也无法推断出具体算法,求问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大神?
据我用软件测试,我现在用9600波特率获取D0-D12的数据发送到接受需要大约65ms,普通强制置位通讯发送到接受大约15ms左右(经过自己最大能力优化,多线程,代码优化都用上了。。。),而115200波特率读取24位数据(D0-D12)只需5-6ms,差距太大了,几十上百毫秒在软件中实时监控就有卡顿了(伺服控制),还不算其他的控制!求大神解决!!!
mythic

网友A:
当初有监控过,但是当时主要是在寻找密码,所以没关注波特率

而且一开始就从PLC读入一大堆数据,看着头大

网友B:
易语言本身就是解释性程序,比BASIC的层次还低,不适合实时控制的数据采集。

网友C:
用C语言或VC,VB比较好

网友D:
易语言好用吗

楼主:
VB等更是算了吧,自带的comm组件一个置位通讯来回都要几十毫秒,如果是调用API,用什么编程软件都是一样,
再说了,一个上位机控制程序用C语言?你们见过哪家的机械电脑控制系统是用C的?你用C写个窗口要多长时间?windows的消息处理你又要写多长时间?
和编程软件没有关系,关系在于如何提升通讯速率是根本,电脑程序再慢都是微秒级,一个置位通讯就几十毫秒,你就是用机器语言写程序也没用

楼主:
没办法了,找了个折中方法,启动程序调用gppw软件,然后通过消息后台控制gppw将波特率设定为115200,然后程序再开始初始化通讯

网友E:
了解下,这方面的到没注意过。

网友F:
确实有点意思,我看看几天能搞了出来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F:
日本人不公布,抗战胜利放假这三天我来研究下。这能算抗日密码战争吗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楼主:
弄出来了麻烦联系一下,QQ854629339

网友G:
引用楼主jinweibao于2015-08-31 21:14发表的 求大神来观,fx3u通讯算法问题 :
本人使用 易语言 编写上位机程序,自己调用windows com通讯API 写了个三菱和com口通讯的dll,
但是使用时发现只能使用9600波特率通讯,如果在works2中更改波特率为115200后就可以使用这个波特率一直运行,但是一断电就没了,
我问了三菱官方,他们说速率自动调节,是不可以修改的,
但是我记得曾经修过深圳一家公司的工控系统,他们的fx3u就是一直是115200通讯,而且断电后再上电也是这个速率,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而且我用com口监视后发现PLC先从D8116中获取4字节数据,然后根据一定的计算写入D8118,然后将波特率更改为115200就可以通讯了,

好像windows系统不是实时系统,正常刷新速度最快是ms级,即使用光纤通讯都要这个时间。

网友F:
本来准备2-3天搞出来,刚开始搞的很顺。大概两天吧,前6位一下子搞定,后两位有时对,有时不对,想了好几天,有时走路也想,躺下也想,想到一个算法,一到电脑边就试,一直试不对,就没了信心,停了至少两周,今天突然觉得灵感有了,把算法顺序分解变化一下,试了几十个果然可以。算法算是找到了,等有空写成程序了验证了。这个挑战性的东西,从跟帖子的情况看,懂的人太少了。已捜了百度谷歌发现有人问了,没人能解决。花了18天啊,先不公布了。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H(2016-01-17):
编程口协议是什么,我找不到FX3U的,求大神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