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100B通信

楼主(2015-08-31):
与计算机通信需不需要电机,我只连接了CN3通讯线与电源。上电就报16.编码器通信异常。软件报通信超时。

网友A:
不用电机就可以通讯

楼主:
搞了一天还是通信超时,主回路也供上电了。COM1.波特率检查设置无异常

网友B:
三菱J2S-100B通信对电脑有要求的,如果是USB-RS232的转接口是不行的。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A:
用串口吧,我一直用串口

楼主:
做串口,把我搞死了,谢谢了

楼主:
还真是USB转23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J2S-100B通信对电脑有要求的,如果是USB-RS232的转接口是不行的。
我的怎么就可以通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菱J2S-100B通信对电脑有要求的,如果是USB-RS232的转接口是不行的。
我用的就是USB-232的,通信一切正常。

网友E:
如果是转换USB-232会不会是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F:
通讯线的问题,遇见过好几次

楼主:
驱动安装好的,并且运行正常。

楼主:
换串口线试试,不行再来请教各位

网友G:
我也一直用USB-232的,通信一切正常。伺服其它问题也会导致Alm:16报警

网友C:
楼主COM口没设置对吧?USB转的要注意一下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