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数转为线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5-09-01):
编码器脉冲数转为线速度时,我测出编码器100ms发出的脉冲数是235个,我的编码器转一圈发1000个脉冲,用了4倍频,所以转一圈就会发4000个脉冲,编码器周长为0.1884m,
怎么用整数的四则运算算出其速度,我用测速机器测出此时的速度为24m/min.
求各位帮我一下,算出的速度接近24m/min就行.

网友A(2015-12-15):
我算的是26.。。。多。 和4倍频无关吧

网友B:
只能用实数计算。 0.1884m等于4000脉冲,24m除以0.1884约等于127.388倍.127.388就是编码器转的圈数,编码器1S得2350个脉冲,2350乘以4等于9400个脉冲;24m除以60秒等于0.4米/S,0.4除以0.1884等约等于2.123倍,9400个脉冲乘以2.123倍约等于19957.5个脉冲,约等于24米每分钟。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最好别用4倍,就1比1的就可以,还省事,好计算。

网友C:
(235/1000)*0.1884*10*60=26.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