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5-09-01):
一台PLC和一台变频器通讯    变频器启动信号和频率给定通过通讯来控制
变频器正常运行后,PLC突然断电或者通讯线断开后,变频器将继续运行不停机
变频器不受控制时有的场合会出现撞车
有什么办法能够在plc断电后者通讯断开时让变频器自动停止么?请大家指点   谢谢
变频器有通讯超时检出时间的功能 用这个功能让变频器停机不知道是否可靠?   请大家给个意见 谢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都有通信中断报警停机的功能,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产品,一般都会有的。
真诚感谢!
翻看了几本不同品牌的说明书都有通讯中断报警停机功能

网友B:
启动信号外部控制,参数用通讯写
安全性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信号外部控制,参数用通讯写

正确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楼主360820于2015-09-01 09:47发表的 通讯断开变频器不受控制 :
一台PLC和一台变频器通讯    变频器启动信号和频率给定通过通讯来控制
变频器正常运行后,PLC突然断电或者通讯线断开后,变频器将继续运行不停机
变频器不受控制时有的场合会出现撞车
有什么办法能够在plc断电后者通讯断开时让变频器自动停止么?请大家指点   谢谢
变频器有通讯超时检出时间的功能 用这个功能让变频器停机不知道是否可靠?   请大家给个意见 谢

通讯超时停机这个很正常,为什么说不可靠???只是这个停机超时是不是在你的安全考虑范围之内这就要你自己去决定!
真诚感谢!
偶尔通讯不稳定变频器误报警停机,出现在重工型设备上比较麻烦。
启动信号外部控制,参数用通讯写比较稳妥

网友E:
没有给出变频器型号。这个设定不难。仔细看变频器用户手册。
于英剑

网友F:
看看变频器有没有通讯中断立即停机

网友G:
启动、停止使用外部接线,参数通信写这是最安全的,
另外一般通信都会有通信中断报警的呀,通信中断,马上报警停机。

网友H:
启停用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I:
同意8楼

网友J:
也可以用外部信号,强制变频器停止或者直接断电。取个PLC的输出作为PLC运行信号,信号没了,直接停变频器,保证安全。

网友K:
启停还是用硬接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