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编码器分辨率测量

楼主(2015-09-01):
我有一台编码器,无法得知型号,但我需要知道它是多少线的,我用示波器可以测试出波型。
编码器是光栅增量型的,码盘上无法看出是多少线的,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如何测试出正确的线数?

网友A:
接伺服电机或者是步进电机,让电机带动转一圈就知道其是多少线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让伺服电机旋转一周,然后查看PLC计数器的数值就可知道。
于英剑

网友C:
慢慢转 数示波器波型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