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松下PLC fpg-c32t 一个 电池报警问题 求解

楼主(2015-09-01):
松下PLC fpg-c32t 一个 电池报警问题 求解 程序貌似 一 传进去 就 电池报警
应该是 程序哪里 有 问题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看看这段是否有问题

楼主:
这里 到 不是 问题 问题是 一 传进PLC里 就 出现个 电池报警 不知道 哪里 有问题 你可以 下载到PLC里 可以看 到 问题
肥仔米

网友B:
一看程序不完整啦

网友A:
改PLC为FPX下载后结果

网友A:
删除后运行
转盘程序 - 副本.zip
下载积分:+1(zhoulongyu) 真诚感谢!

网友A:
FPWIN Pro导入后编译结果.

楼主:
在哪里 去掉 求解

网友A:
去掉174到220部分就OK.如1楼图.因为我的PLC是FPX,所以我把DT90044的相关也去掉.请自行补全.

楼主:
去掉 还是 电池报警好不 没 作用的呢 你 可以 试试来看

网友A:
去掉317部分如图
转盘程序 - OK.zip

楼主:
去掉了 拿个 电池报警 还是 在 清除不掉呢

网友A:
留个QQ,连线看一下.

网友C(2016-02-03):
启动编程工具软件FPWIN GR,主菜单[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对话框左侧选择“异常时运行”,在右侧No.4 将选中标志“√”清除即可。

网友D(2022-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