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X3U-4AD BFM29发生错误

楼主(2015-09-01):
使用FX3U-4AD BFM29发生错误,求高手解答!(我是初学者)
TOP K0 K0 H4141 K1 FROM K0 K29 K4M10 K1
在监视中发现FROM K0 K29 K4M10 K1 这一行 K4M10下面显示 21
说明BFM29发生错误,那么BFM29发生什么错误?对应K4M10哪一个继电器,
如何解决?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监控PLCm10-m25哪个置1,对比b0-b15
[attachment=139096]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我监控显示的是21,对应的是b几?,监控时有时显示17,有时显示21.有时无缘无故BFM29就不报警了(开机后监视的,没有让其余程序动作。只是让plc、4ad通电了)

楼主:
求各位高手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B:
21=16+4+1=2^(5-1)+2(^(3-1)+2(1-1),即二进制数的从右向左数1,3,5位为1,即 B4,B2,B0.
B4没意义,
B3为24V电源问题
估计你的24V电源电压不稳之类的

楼主:
谢谢4楼回答!我试试,请问你是JAC江淮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