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化设备的配电柜里面导线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9-01):
公司的设备运行时的电流一般在30A左右。目前配电柜里面的一次回路用的6平方,二次回路用的1.5平方,控制回路用的0.5平方。都是用的多芯软铜线,常常看到别的配电柜里面的电线都是用的单芯硬线,走线非常好看,打算把公司的所有电线都换成单芯硬线,不知有什么主意事项?

网友A:
感觉不好 硬线配线少不了直角折线转弯 影响载流量

网友B:
不建议用硬线,

网友C:
不建议用硬线

网友D:
做工好硬软线都好看!复杂电路硬线布线先后顺序,及以后维修恢复原状都很困难!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E:
没有问题换什么线呢?好看不一定好用,好看也不一定好搞,三思。。。

网友F:
建议使用7芯半软硬线
全软线无法成型 趴着不好看
单芯线难处理,容易接触不良 有振动场合根本没法用

网友G:
硬线不好接线

网友H:
不建议换,维修不方便

网友I:
现在都用软线走塑料线槽,谁还用硬线,硬线只适合简单配线,而且对艺要求高,没经验很难走出漂亮的线,维修后也难看

网友J:
强烈反对换成硬线!软性一样可以走的好看的

网友K:
其实没有必要换,好用就好

网友L:
国外设备没有使用单芯硬线的,电控柜接线是有规范的。
Control panel cable specification..pdf
下载积分:+1(anke5410) 真是好人!

网友M:
从你的文章中显现的是对配电柜的工艺做法,一个产品的工艺看你自己对事物的观察与应用,什么产品都有它的工艺艺术,只要我们将工艺做得体,那便会是艺术品。

网友N(2015-12-30):
你没事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