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温控表SSR固态输出电压脉冲信号0-12V,固态继电器输入为3-32V,资料上说只要在温控表的额定电流内可以正常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0-12V,一个3-32V,怎么对应起来呢,虽然知道怎么用,但还是想搞清楚。

网友A:
SSR用DC3-32V的电压就可以控制开闭
温控器输出的是0-12V电压:有输出的时候输出12V电压,没输出的时候是0V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B:
直接用就好了  3-32V 是电压范围     0-10V是模拟量控制   你看清楚没 还12V

网友C:
两个值有交集

网友D:
SSR類似接觸器的概念只是接點為電子式,電壓範圍內即可做開合控制

网友E:
直接使用,不要纠结

网友F:
引用楼主富阳工控于2015-09-01 18:33发表的 SSR固态继电器和温控表SSR输出,师傅进来看看。 :
温控表SSR固态输出电压脉冲信号0-12V,固态继电器输入为3-32V,资料上说只要在温控表的额定电流内可以正常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0-12V,一个3-32V,怎么对应起来呢,虽然知道怎么用,但还是想搞清楚。

首先要先了解固态继电器SSR動作及控制
它相當於接觸器,只有兩種狀態ON 及 OFF。
當電壓為3-32V--->ON ;小於3V--->OFF。
ON--->全功率輸出。 OFF--->斷電。0功率輸出。
利用導通時間的長短,來控制溫度大小。

温控表SSR固态输出电压脉冲信号0-12V
ON--->12V      OFF--->0V  以此來控制固态继电器SSR  ON 或OFF。

另一種方式為SCR,利用輸入訊號大小(1~5V、0~10V、4~20mA........)
來控制功率大小,達到溫控目的。

网友G:
上传温控器标签照片,也可能是二楼所说0-10v是模拟量的。

网友H(2015-12-30):
三只固继串联,每个电压是四伏,并联每个十二伏。固继电压3~32伏都能正常工作。看你温控表的输出容量了。

网友I:
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