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G/PC接口问题。

楼主(2015-09-01):
打开软件,设置PG/PC接口,没有PC/PPI cable。如下图。电脑找不到PLC,这该怎么解决呢?请高手指点
数据线用另一台电脑可以连接,用这台电脑就不行,没有PC/PPI cable选项。
重新安装也不能解决,求求各位大侠帮帮我解决一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不能上传下载程序。
我点电脑设置PG/PC接口如下图,
[attachment=139110]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是不是软件与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B:
给你个好东西,专治各种不服的

网友C:
前天我为了实现接口PC Adapter(PPI),我把软件折腾一天,昨天早上才完全删除软件实现重装,重装后接口正常了,然后下载了西门子的USB2.0驱动,安装后PC Adapter(PPI)也有了,但要彻底删除软件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