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扭矩

楼主(2015-09-01):
我要用三菱PLC与DA控制伺服电机的扭矩,采用伺服电机扭矩模式,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用什么指令使电机转(如位置控制用PLSY),又怎样使电机停?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用i/o信号,连线到伺服的启动、正反转等端子。

网友B:
你是用DA模拟量控制转矩(外部转矩控制模式)呢还是转矩内部设定(内部转矩模式),只是控制启停和方向?

楼主:
我实现的控制过程是,气缸上下带动伺服电机,在下时电机首先拧紧盖子,拧紧后气缸会把电机提起来,然后进行下一个工位,这都是自动的,这样的自动控制过程。

楼主:
电机会自动拧盖子,拧紧后电机自动停止,电机的扭矩在触摸屏设置。谢谢各位大哥指点了。
我还没搞定啊!请各位帮帮小弟啊!

网友C:
似乎必须伺服控制器支持位置和扭矩模式同时控制才行,好像有的伺服驱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