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2AD 模块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9-01):
为什么是2KM100 , 此指令的解释是 等于 from k0 k0 K2M100 K1 加上 from k0 k0 K2M108 K1 为什么会这样的, K2M100 K2 其中 k2 读取是32位 为何 读取到K2M100 这不是只有8位嘛??难道 FX2n 支持自动排序读取,12位剩下的4位 高智能读取到M108 --M115? 而其他系列2AD 却是
FROM K0 K0 K4M100 K2 ?? 求大神相助

楼主:
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A:
此指令的解释是 等于 from k0 k0 K2M100 K1 加上 from k0 k1 K2M108 K1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或者此指令的解释是 等于 from k0 k0 K2M100 K1 加上 from k0 k1 K2M100 K1

网友A:
补充下 你这个就是16位的
32位的指令前面要加D
比如 DFROM DTO

网友B:
K2并非指32位,而是说读取相邻的两个缓冲存储区,BFM#0,BFM#1,存放的也是在k2M100,K2M108中,读取数据是12位的,所以分别读取高四位,低8位,具体看看手册,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