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 定位模块 QD75MH4

楼主(2015-09-02):
请教大神,谁有故障代码,我正在寻找1201,745什么意思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esKnE4n2b_EDZrHW9cR617jxe1Yiqg1NZRt957bVtLx4FtadBedlPYpFVsY5ehI8wbJ0SqlUxtb_kBJZQg-gzXQgZpFR2o3u1VphWWRR2G

网友B:
有些代码是没有的,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qd75mh4定位模块的故障代码,说明书没有,还是不全?不知道、。哪位大神指点一二,我主要是设备回不了原点,点动时就显示X轴12O1,或745,设备是绝对位置编码器,低速、,中速,高速、正常,就是点动报故障代码
lvhonjun

网友C:
是不是点动速度没设啊

网友D:
报错代码是1201和547吧。
因为你没有执行原点回归,然后定位了,所以报错,你先执行原点回归。

楼主:
问了很多朋友,有和你一样的说法,可设备就是回不了,还是我操作错误啊?请教大师能否详细说一说怎么操作回原点呢

楼主:
5楼大师,WFT198该怎么操作回原点呢?触屏上直接键回原点时,就显示故障代码,x,Y,Z都一样。

网友A:
关闭电机电源重启

楼主:
重启过了,高速,中速,低速,都正常,就是点动时,触屏上立刻显示故障代码,X.Y.Z 要求回原点,就是怎么操作也不行,请大神指点迷津,怎么才能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