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小弟需要修改一个程序,Q系列PLC,用GX WORK2打开程序,如图所示。小弟以前没接触过SFC的编程方法,得知不能转换成纯梯形图,想请教SFC是怎么写的:

执行0步后,下面转移条件0,接下来是执行第8步(竖着)?还是执行第1步(横着)?再接下来是执行哪一步?

网友A:
       建议先看下三菱的SFC手册吧,简单说:1、第一步双框的步为初始步,初始步启动后下面的转移条件满足就向下转移,象你图片中的的步0,转移条件0满足后就执行下面的步8,依次向下走;2、图中的步0、1、3、4等双框的步均为初始步,相当于有这么多个流程可同时执行的,各自执行各自的流程图;3、SFC中主要有初始步的启动、复位;并行分支、选择分支、跳转、结束;这几个弄懂了很简单的,主要用于做顺序控制比较方便;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下三菱的SFC手册吧,简单说:1、第一步双框的步为初始步,初始步启动后下面的转移条件满足就向下转移,象你图片中的的步0,转移条件0满足后就执行下面的步8,依次向下走;2、图中的步0、1、3、4等双框的步均为初始步,相当于有这么多个流程可同时执行的,各自执行各自的流程图;3、SFC中主要有初始步的启动、复位;并行分支、选择分支、跳转、结束;这几个弄懂了很简单的,主要用于做顺序控制比较方便;
    以上,供参考。

受教了,谢谢。
步的号和转移条件的号是不是可以乱写?
另外第5步虚拟步是做什么作用的,右边梯形图处是空白的。

网友B:
这个就相当于欧姆龙的程序一样把程序分成几块,看起来方便
唯一不同的是不是一起执行的,看相互链接条件
建议你把程序附件传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C:
步号和转移条件号是设计时,自动生成的,第5步只是用来转移,不需要处理什么,另外,其实SFC都能在文件还是菜单选项里——改变程序类型 转换换成梯形图,只是那样难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号和转移条件号是设计时,自动生成的,第5步只是用来转移,不需要处理什么,另外,其实SFC都能在文件还是菜单选项里——改变程序类型 转换换成梯形图,只是那样难看些。

“工程—工程类型更改”,转换不了。

网友D:
兄台,像你这个SFC,初始步0之后,满足转移条件0的话,执行的是第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