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人体和其它发热体的检测
小弟是做立体停车库的,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停车的出入口检测问题:
正常停车情况是:车开进出入口(驻车的地方),车主下车之后,出车库门再启动立体车库;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车主的后座有人在睡觉,或者车主忘记有人出车库了,此时启动车库就有安全隐患,所以现在寻找一款传感器;
我们目前安装了很多对射广电,也有运动检测传感器,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人在车里面睡着的情况,有想过用基于红外的热检测传感器,但是这个传感器好像不能区分人体和发动机(人和发动机都有热)。
所以请教诸位,有什么好的东西推荐下!

网友A:
生命检测仪,不知道有没,地震救援有用的呀

网友B:
派一個人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派一個人檢測

这个肯定行不通的,这是 自动停车设备

网友C:
一般楼梯照明灯用的人体感应器合用吗?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楼梯照明灯用的人体感应器合用吗?试过吗

楼梯的是声控,太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梯的是声控,太便宜了

不只是声控,有红外的,感应范围。不是成对那种

网友D:
装个普通低像素的CCD视觉传感器,人的轮廓总能识别吧?可能会把人体塑料模特也当作人,但这不影响使用。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E:
    生命探测仪适合

网友E:
    海巡署、海关、边界、港口、安检人员可用生命探测器侦测货柜和车辆夹层是否有偷渡人员。长距离天线侦搜距离达500公尺,可协助海岸巡防人员侦测偷渡人员上岸位置。

网友F:
    可以用热释红外传感器检测,但是一般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动态的人,无法检测静态的人,所以要求将传感器用电机带动做缓慢扫描,这样就会造成一个相对运动,就可以检测静态的人了,你可以试一下
    干到老,学到老

楼主:
    但是发动机 也是有热量的呀,你说的设备 能分出人 和 其它热源吗?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热释红外传感器检测,但是一般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动态的人,无法检测静态的人,所以要求将传感器用电机带动做缓慢扫描,这样就会造成一个相对运动,就可以检测静态的人了,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普通低像素的CCD视觉传感器,人的轮廓总能识别吧?可能会把人体塑料模特也当作人,但这不影响使用。
CCD视觉传感器,当捕捉到人体的轮廓,可以输出 信号吗?比如输出 有人的 开关量 信号

网友G:
这个要可靠的话,不那么好办吧,CCD也有缺陷,车有大小高低,人有大人,小孩,要是小孩躺在车里睡着了,姿势千变万化,这轮廓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热红外是靠区分温度的差异来显示的,夏天太阳一晒,那个车壳子比人的温度高多了,靠这个检测,迟早得出人命事故。

网友H:
释红外传感器检测人体,用对射式的红外线检测物体也管用,成本低,

网友I:
这个有难度的,应该是通过车辆本身检测在锁车的情况下有无人员在国内比较方便和现实点吧, 从车库的角度来检测,难度相当之大。

网友J:
这个关乎安全的,几乎还是采用人工的。美国每年都有小朋友关在车里发生事故,很多人都想设计一种检测车里面有没有人的设备,但目前来说,准确率还有一定差距,和生命要相关,不允许出现差错,所以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设备在市场销售。

网友K:
也许可以来个装置提醒一下,或者称重怎么样

网友C:
最近项目恰好用到人体感应,也做了一番调查。人体感应,一般柜员机都是红外的。主要是红外和微波两种。微波应该对车里的感应效果比较好,红外热释电可能效果不理想了。施耐德有个双鉴的感应器,挺好的,不知道你那里合不合用

网友L:
这个有难度,我认为即使你做的到,成本也会比较高,你可以让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做确认
做个按钮,不确认就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