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车轮轮距的测量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5-09-02):
轿车车轮轮距的测量用什么传感器
小弟做停车设备的,现在面临一个关于轿车车轮轮距的测量的问题,需要请教:
现在的情况是:轿车静止停在一个平台上(出入口),我需要测出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轮距),因为这是一个全自动过程,不能接触,有供应商提议使用测量光幕,把光幕安装在地面,但是这样分辨率很低,误差1-2cm,因为光幕也是一颗一颗的光电。
所以请教诸位,有没有简单可靠的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A:
条码枪扫描汽车,然后得出品牌型号,就知道轮距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码枪扫描汽车,然后得出品牌型号,就知道轮距了
你的建议挺好的,汽车上面有条码吗?我如何用条码枪扫?
是自己建立数据库,把对应汽车的车牌 与 轮距绑定,通过扫描车牌,得出这辆车的 轮距?轮距也是事先自己定义好的?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JSJ201025009.htm

网友C:
不差钱的话就上视觉系统。

网友D:
激光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