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拖动精确定位

楼主(2015-09-0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有个项目 伺服拖动挤压辊带动布条进行传送,开始的时候是布片挡住光纤传感器,要求布片离开光纤后,准确停在一个位置,如图,现在我是这样的,1、给伺服一个脉冲指令(PLSY)拖动布片运行当布片离开光纤时,伺服停止,2、然后执行定位指令drva 进行精确定位,现在问题是执行第一步的时候会出现有2-3mm的误差,各位有啥好的方法,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挤压辊可能空隙太小把布挤变形了一点点,或把挤压辊表层包一层软质胶带。仅是猜测,见笑了

网友B:
试试不要第一步
运动过程中离开光纤,直接定位控制

网友C:
用速度-位置切换模式试试看,

楼主:
运动中离开光纤直接位置定位 是这样的 但是PLC 有一个缓冲时间,给它增加了0.3秒的缓冲时间,现在还是有点不准,打算用回原点指令再用定位指令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D:
用什么PLC??有的PLC有这条指令的....

网友E:
可用中断定位指令 DVIT试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 ,刚看了说明书有个中断的定位指令 以前一直没用过,也没发现 谢谢,明天去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