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下载时老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5-09-02):
威纶触摸屏 下载时老死机怎么办? 64位电脑系统,有时下载程序就死机,是不是电脑系统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A:
我用64位8.1系统下载时出现无法载入字体,怎么都下载不进去。XP系统下载就没问题。
QQ:532904130

楼主:
W7系统,有时下载就行,有时下载死机,软件是4.65的

网友B:
触摸屏一般不会死机,是不是电脑的问题!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
富士HAKKO触摸屏销售技术中心 1892399776王先生
联想Y430P,是电脑触摸屏软件下载时死机
三菱hakko

网友:
以兼容Xp运行 桌面图标-属性-兼容性
怎么找不到兼容性呢?我用的是W7系统

网友C:
引用第4楼 于2015-09-05 09:25发表的 :
以兼容Xp运行 桌面图标-属性-兼容性
谢谢楼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