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A1SH如何与电脑联机?

楼主(2015-09-02):
我用的是USB-SC09数据线,与FX系列能联机,端口设置都是正常的,但与A1SH联机总显示异常,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口都不一样啊

楼主:
USB-SC09数据线有两个接口,可以用FX系列和A系列PLC的,但联机A1SHCPU显示异常,不能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