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家园帮我看看显示器

楼主(2015-09-02):
飞利浦190v3l的显示器,太亮,调最低也不行,是不是硬件坏了

网友A:
我也用飞利浦的显示器,色温调到7500K刚好,5000K偏暖(你上面那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飞利浦的显示器,色温调到7500K刚好,5000K偏暖(你上面那幅图)
感谢指教,都调过,维修的说逻辑板坏了也就是屏边板,那不就是整个屏没用了,不知道是不是骗人,求证下

网友B:
看情况像是对比度调整问题。。 菜单调节一点效果没有的话可以拆开看看 FPCB 上有电位器,微调下试试。。。

网友C:
偏白,八成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