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ZP.PSTRT1询问

楼主(2015-09-02):
QD75手册写到:
使用ZP.PSTRT1指令时:当指令完成后, 定位结束信号不变为ON, 因此不可使用做判定, 应改用结束软元件(D)
想请问, 若该指令用于进行原点复归时,指令完成后, 缓冲储存器地址G817.4(原点复归结束标志)是否为ON?
还是也必须使用结束软元件(D) ?
恳请高手求解!

网友A:
当然会ON 你用ZP.PSTRT1 用指令后的M或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