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运动编码器控制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用变频器控制一刀头反复运动(500-3500),编码器检测反馈。问题是运行十几个小时会出现跑偏的现象,就是慢慢累积,往一边跑。电机带动减速箱到丝杆,编码器装在丝杆上。根丝杆同轴。会有哪些原因呢,是编码器问题还是变频器干扰呢。或者是PLC高速计数有问题(台达EH3也有用过永宏FBS-60MCR)?

网友A:
会不会冲击力大电机和丝杆松动了一点点

网友B:
运行完一个周期后有没有校验一下

网友C:
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意料之中,最终的原因在PLC,因为PLC在处理编码器所发出脉冲上升沿时的累加!建议你在往复运动中增加校对即可。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D: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E:
累计误差有多大,增量编码器肯定会出这个问题,有误差就完蛋了

网友F:
用绝对值编码器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G:
还是建议在一个周期找机会回原点校正

网友H:
编码器的选择用绝对值得,每次都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