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变频器的数字频率输出D0如何编程?

楼主(2015-09-02):
是把D0接上PLC输入点,然后通过高速计数器每秒钟更新一下输入点的脉冲数吗?D0输出可以设为频率、电压、电流,如何编程,要注意那些。谢谢大家!

网友A:
Rexroth的控制系统一般是用在数控或者别的略微相对来说高端的设备,特别是伺服,即使是液压控制系统,用这个品牌的,相对来说也不是很次的山寨类型的设备。
力士乐的变频器有好几个系列型号的,你这样提问, 即使有资料的,也没法回答的。
或者,直接打电话到力士乐的技术支持部门。

网友B:
脉冲输出有专门的一个口,你这些通信比较好

网友C(2016-06-01):
楼主有力士乐变频器的设置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