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台达PLC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5-09-02):
两个台达的PLC用485通讯,通讯协议怎么写,哪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协议台达已经写好了,只要启动plc-link就可以,然后设置需要交换数据的寄存器,这个书上有详细资料。
可以详细点说明吗
下载积分:+2(luyanlong1)

网友A:
这个。。。,书上有很详细的说明,你把两台PLC设置一样的通讯格式,一台做主,一台做从(有专门的特殊继电器,这个我也不记得了,你得看书)然后设置需要交换数据的寄存器,有特殊继电器是启动LINK的,导通就可以了
好吧,谢谢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书上有很详细的说明
下载积分:+1(luyanlon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