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3):
一台韩国牌子的精雕机经常无故不能和电脑通信,电脑测试每一个USB口都没有问题,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显示要装NET2888的驱动,无法自动安装,机器带的安装光盘只有一个软件,后来用驱动精灵装了一个忘了叫什么的驱动连接上了,但是换一个USB口有不行了,固定只能插那一个USB口,请教高手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机器是韩国和宇FA350D。

楼主:
这里没有搞这个机器的吗?

网友A:
换口了就重装一次驱动 ,WINDOW系统在没有自带驱动的情况下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设置一下COM口。COM1 COM2 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口了就重装一次驱动 ,WINDOW系统在没有自带驱动的情况下本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显示系统无法重装驱动,随机光盘里面有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COM口。COM1 COM2 COM3.........

它是用USB线的,不是COM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