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100个点阵列位置控制如何实现

楼主(2015-09-03):
刚刚学习了三菱PLC三轴机的运动控制,用示教模式实现了100个点(10*10)的运动控制,如果想用阵列方式来实现的话,该如何做呢?请师傅们帮忙给个思路,小弟初学者。谢谢!

网友A:
阵列,就是算位置

网友B:
用配方可以的!

网友C:
阵列那就要用到for next语句 最简单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