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4):
本公司有一台500KW的直流电机,用6RA70直流调速器驱动,现在启动时显示 o5.0,几秒后,报警F005。
查参数 r015 = 395 左右,电枢进线电压,正常
       r016 = 450--460左右跳动, 励磁进线电压,不正常,应该也是395V左右。
r016 的电压有时候会慢慢变小,440--430--420--410V…………,在410V左右开机,电机能正常启动,设备也能正常运行,慢慢电压会恢复395V左右。
打西门子总部电话,回复是励磁板坏,网上购买一块,换上后,确实正常了
但一个多星期,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此板坏在什么地方,自己能维修吗?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A:
6ra70有一个自捡功能,好像是p830,看一下说明书,假如自检是好的,就检查一下外部原因吧

楼主(2016-01-28):
问题解决,由于这电器柜靠近冷却水泵附近,空气潮湿,并且电器柜下面漏空,所以把湿气吸入变频器,-变频器风扇位置设计时不合理,湿气正好吹在此电路板上,新买的电路板没有涂防护漆,所以没几天就又坏了。
找到原因就简单了,做了防潮处理就OK了。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感谢分享!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