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5-09-04):
上班的时候 遇上一个台达变频器的问题
VFD-M 型号的 变频器 P0 参数 只能设置到3,不能设置为4
想问一下:
1..这是变频器的面板有问题吗?
2..如果不是,那台达有 不能设置为4 的这种型号的变频器吗
3.如果没有这种型号,那就表示 这个变频器 是仿货?

网友A:
发产品图片看看

网友B:
00:主頻率輸入由數位操作器控制 00
01 :主頻率輸入由類比信號 0~10V 輸入
( AVI)
02:主頻率輸入由類比信號 4~20mA 輸入
( ACI)
03:主頻率輸入通信輸入( RS485)
04:主頻率輸入由數位操作器上的轉扭
應該有04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停机情况下改参数

网友:
我想应该是设置了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