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通信问题

楼主(2015-09-04):
一开始用232转USB的不能通讯,后来换了串口的。电脑也用主板自带串口的。软件设置端口COM1。波特9600.还是报通讯超时。

楼主:
MR-J2S-100B-EE085是不是这个型号的驱动器不能通讯

网友A:
可以的。可以拿其他驱动试试

楼主:
今天通信成功,谢谢了

网友B:
带尾号的是定制品,你这款有伺服内共有多少组参数,标准是0-40组参数,

楼主:
没有40组,具体没注意多少组。明天来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伺服标准品0-40组数据,是说总共有这么多,但实际没有用到这么多项。
就像我司的定制伺服MR-J2S-70B-S178U63,总共有0-99组数据,实际用到大约50组左右,当70B-S178U63伺服出现报警51时(就是过载)时,都不知道应该微调哪个参数,只看到设备厂商大约修改了3项参数(和标准品修改不一样),说是公司机密,啥都不说。
你们公司的定制伺服有51(过载)报警吗?你们如何处理的,大家能否共同探讨下?
我QQ:1012351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