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用程序和参数那个方便

楼主(2015-09-04):
各位老师好,请教下485通讯控制多台变频器用程序,还是用参数

网友A:
1.看变频器支援。
2.看個人習慣。

网友B:
程序,,参数,,没明白意思

网友C:
用程序,但也要设定变频器参数

网友D:
搞不清楚要怎么控制,但是参数要的,程序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