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j晶体管型的能带小型继电器吗?耐压上有无问题?

楼主(2015-09-04):
PLCj晶体管型的能带小型继电器吗?耐压上有无问题?
继电器线圈有反电动势,不肢击穿PLC吧
晶体管的用途多吧

网友A:
无问题的

网友B:
要加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线圈断开时的反向感应电压击穿损坏端口。有些小型继电器线圈上已并联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C:
一般PLC内部都带有续流二极管。但有些CPU的晶体管输出是双向的,这种不知道带不带。但肯定是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的。

网友B:
输出是双向的是晶闸管输出方式,只能用于交流负载,不能用于直流负载。对于交流负载应采用并联RC串联吸收回路,用于消除感应电压。续流二极管是要求与负载并联的。PLC内部的不一定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即可,不并联续流二极管也能用,但你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烧坏这组触点。

网友E:
删自己的帖子还要多扣2积分???

网友F(2015-10-05):
楼上正解,可以修改就不用扣了

网友G:
我都是直接带继电器的。最常用G6B-4BND,一下带四组

网友H:
正常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一般正规厂家的PLC和继电器就不没有问题 放心大胆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