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用最土的方法让PLC做求和计算

楼主(2015-09-04):
事情是这样的,因工程需要,,怎么说呢,还是看图吧!
[attachment=139171]
想到用VZ变址,可一时写不出来。或者有更好用的指令,可是更加不会。
于是最土的方法来了,见下图。
注:因为在此没必要描述整个程序用途,以下D212的值暂且理解为0吧
[attachment=139172]
各位先生:
此计算虽不难,用最简便的方法你会如何编写?用三菱FX3U

网友A:
首先说一下:办法虽土,但是管用。我也是很土的人。程序长一点没关系,自己方便就行。
但楼主应该是想找到更简便的办法,所以我也参与讨论下。
FX3U支持这个指令
WSUM D10 D100 K5
意思是把从D10起的5个D加起来后存到D100
后面判断数值后再相加的那部分应该可以用变址寄存器解决。
比如:ADD D212 D500V1 D220
下载积分:+1(wu32u2) 不看不知道,一看学到不 ..
下载积分:+1(zhong1946) 太TM机智了

楼主:
感谢杨工指点,原来一条指令搞定的,被我做成那么高的"梯子",汗呐!
WSUM D340 D220 D500 (稍稍改下D的编号就行了)

网友B:
看看这程序如何
用变址和循环
数据地址完全按楼主指定,直接可用
下载积分:+1(gkrjwzj)

网友C:
3楼较常用

网友D:
受教了,感谢

网友E:
高手在民间,一山比一山高

网友F:
用平均数来算!算出来的有误差!如果有浮点数平均数指令的话也可以

网友G:
用循环和变址,3楼那个

网友H:
太历害了,高手!!

网友I:
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网友J:
受教了,感谢
常熟崴立

网友K:
楼主方法最好 可以看到每个地址

网友L:
用三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M:
三楼的方法,最实用。
杨工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N:
受教了,一下,学到了2种方法。

网友O:
楼主假如这些算有成千上万怎么办呢?最土的办法就不好用了哈!用间接寻址的方式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P:


网友H: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Q:
感觉受益菲浅

网友R(2015-10-09):
疏途同歸,各位謝謝了,受益非淺!

网友S:
本人是初学者,想问一下,三楼为什么用两次INC。
正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