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开关的设计

楼主(2015-09-04):
用三菱FX3U系列的PLC控制的非标自动化设备,紧急开关应该怎么设计?
之前的想法是: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总电源线路,紧急开关按下时就会切断电路
但是这样的话,安全性不够
请问有什么好用的紧急开关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A:
那 你 就用 安全电路吗。。。想多了,,那样的设计都是一个 团队的事。。。个人做了的话,想怎么弄 就怎么弄。。没有事的。如果想安全的话多用双头阀就可以了 230的双头阀

网友B:
直接切断总电源够安全了呀,如果怕一个接触器不动作,就二个串联。

网友C:
国外比较重视安全,一般都是急停控制安全继电器,切断控制电源,国内基本上没有见过使用安全继电器的设备。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都是急停控制所有继电器的供电,(出报警外,因为你按下急停了,就可以报警了,)这样也能达到目标!

网友D:
用一个24V继电器加停止按扭来做总电源开关,我们出口机械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E:
程序和硬件上都做处理

网友F:
急停后所有输出全部切掉就行了啊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G:
按下急停开关,切断主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安全继电器或者安全PLC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I:
用一个急停按钮带两个常闭触电 一个触电控制接触器线圈的主电 一个把信号送到PLC里面去 用程序控制

楼主(2015-10-05):
我之前见过一种设计:当按下紧急开关时,设备的动作全部停止且保持住,并没有断电。当拔出紧急开关时,各个轴开始重新复位找原点。
请问有人了解这种设计吗?

网友J:
真正急停是直接断开所有电源,因为编码器坏了,变频电机停不了这种情况要考虑。
PLC犯傻时,按下复位急停谁也不敢保证所有输出能断开。
当然还得考虑断开所有电源时设备是否能受起急停的冲击。

网友K(2015-11-04):
把急停做在控制电路中做过一次,在拍急停后启动PLC报错,所以再也没有做过,PLC时Q系列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见过一种设计:当按下紧急开关时,设备的动作全部停止且保持住,并没有断电。当拔出紧急开关时,各个轴开始重新复位找原点。

请问有人了解这种设计吗?

你有什么疑问么?我公司类似这样做的,是按急停设备动作停止保持住,再次启动前 必须要按先复位才行。

网友M:
听说国外是这样做的

网友N:
欧姆龙的安全模组,例如:GS9A-301。

网友O:
安全是有分等级的,对一台机器出现的各种风险,会有一套风险评估打分。从而有针对性的采用不同措施。等级越高,成本越高。急停直接控制继电器,是比较低的,继电器可靠性低。三级以上,国外一般用安全继电器或安全可编器。环境恶劣时用安全PLC,加各种防暴手段。国内安全意识低,又为了省钱,往往大量使用急停直接控制继电器,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断不断电。
学了三凌半桶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 学SIMEMA!

网友M(2016-01-05):
引用 网友L:

你有什么疑问么?我公司类似这样做的,是按急停设备动作停止保持住,再次启动前 必须要按先复位才行。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因为中国好多地方吧急停当做暂停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见过一种设计:当按下紧急开关时,设备的动作全部停止且保持住,并没有断电。当拔出紧急开关时,各个轴开始重新复位找原点。

请问有人了解这种设计吗?

如果机器刚启动的时候就是从找原点开始的话,你可以在机器启动控制程序上加一个常闭紧急停止开关,这样拔出紧急停止开关的时候再按一下启动开关不就是和重新启动一样了吗,而且不断电。其实主要是要看程序是怎么编的,先把程序的内容理解透了再追加和修改。根据实际程序去修改,去测试才是最安全的。
缘者聚

网友Q:
        根据我们公司和我个人设计PLC控制程序的经验,急停采用常闭型,设备运行时,可能出现异常故障,这时就会自动停机;另一种情况,是机器运行当中而需要紧急停机,这时可按急停按钮,设备就会停止运转。如果机器没有故障的话,或者机器故障处理完后,需接着继续工作的话,可按复位按钮进行复位,然后松开急停按钮,再按启动按钮,机器就可重新工作了。一般不需要机器紧急停止时,可按停止按钮,在需要机器停下的时候让机器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