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发脉冲,改变速度时,长度会变短

楼主(2015-09-04):
一台伺服用PLSY发脉冲,脉冲个数不变,改变速度,但走的距离变短了。怎么处理?怎么搞

网友A:
一般伺服不搞变速,只是改变脉冲数而以。
tyjksd3535

网友B:
PLc发10000脉冲!伺服收到了多少个呢?

网友C:
伺服只对脉冲的个数和脉冲的频率“敏感”,脉冲的个数决定运行的长度,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你说的情况似乎频率高时有丢脉冲的状况,重点检查线路和干扰的情况。

网友D:
脉冲数不变,长度不会变

网友E:
看看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错,范围有没有在要求之内,国产的和进口的不一样

网友F:
一般很少用这个指令做程序 不稳定

网友G:
你的PLC支持输出中变速吗?不支持的话是会运算出错的。

网友H:
有可能是在执行机构部分出现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