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瞬间停电在启动参数调整

楼主(2015-09-04):
我这边有几台三菱FR-F700变频器,因为在下雨打雷的时候,会出现电压波动,想把瞬间停电功能打开,但是经过了一番实验不行,具体出现的情况如下:
把参数F57里面的数据改成等待5秒后启动,在正常启动的时候,变频器都不会运行,FWD指示灯一直闪烁,频率是0HZ,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还有什么参数需要调整吗?
在这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2016-03-24):
sd-cs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