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MT-developer

楼主(2015-09-05):
在MT-developer 中任意数据数据监视一栏中,有两个选项不理解,而现在的工程中又用到了这两个数据,1.是有效负载率2.是再生负载率,它们是什么意思
lishunlong86

网友A:
有效负载率,也叫实际负载率,这个经常会用到;再生负载率,如果用到再生制动电阻才会有数据,一般显示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