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量

楼主(2015-09-05):
请问下,压力变送器的这个模拟量能同时给变频器和fx的AD模块吗?

网友A:
可以,通过程序做一些相关的处理比较好一点。

网友B:
可以加一个4-20mA信号分配器

网友C:
一分二还是加个东西分一下会好些吧,不过变频器有输出可以给你定义下,再给PLC

楼主:
一拖二的恒压供水系统,如没有储能罐。切换时水压不是很低吗?

网友D:
加一個4~20ma電流分配器,即輸入一點,輸出二點即可,信號不會衰減

网友E:
改成电压信号试试?

网友F:
原来还有电流分配器,之前做的项目多用了2个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