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5):
各位大神,请问一个问题,有四组抢答器,四个按钮控制四个指示灯。主持人按下启动按钮后可以进行抢答,按下停止按钮后,指示灯熄灭。普通程序编程可以编出来,现在正在自学功能指令,请问各位用传送指令等能不能编程,是否可以简化原来的程序。

网友A:
第一张图:后按下按钮者有效?不然就把中间常闭输入换成输出互锁

网友B:
用下一张图的程序完全可以,但还是要加上互锁,加了互锁后并不能达到简化程序的目的

网友C:
你这个好像是不能自锁吧,是个脉冲,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好像是不能自锁吧,是个脉冲,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而且我写的这条程序还不能互锁,起不到抢答的作用,不知道用什么指令能简单的实现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后按下按钮者有效?不然就把中间常闭输入换成输出互锁

后按下的没有作用,第一张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第二个程序不知道加什么可以实现互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按下的没有作用,第一张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第二个程序不知道加什么可以实现互锁

第一张图没问题的话,开关用的就不是点动,不是点动何必要用自锁输出?不是点动下次用就要多按一次
是点动就不能实现先按者有效。。。
两张图除了开始和复位是等效的!
我这个只写到3个抢答器,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这个好像起不到简化作用,权当练练手。。。需要简化还要找大神,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按下的没有作用,第一张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第二个程序不知道加什么可以实现互锁

加判斷式
  • 下载积分:+2(文1234) m0改为x5就是楼主要的

网友E:
    图一也不可以啊,这样做实验不了谁先按谁先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