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roface 人机修改设定值反应慢

楼主(2015-09-05):
proface人机修改设定值时响应非常慢,一般在20s以上,不吝赐教

楼主:
型号是3500

楼主:
通讯模块上TX等有时要过几秒才闪

网友A:
响应非常慢是什么意思??
直接问题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其他的通信站号设错了有温控器之类的设备与PLC通讯吗

网友C:
應該是巨集裡的程式有問題

网友D:
proface在参数设定页面修改设定值,保存并返回主页面时,有一定的时间延时的,20秒有点慢,不过这个又不影响使用时的速度。

网友E:
换画面是用的画面切换键还是通过PLC程序切换的,要搞清楚。

网友F:
看看是不是存放的数据过多,或者使用了变址之类的,这个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