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伺服控制器如何接线

楼主(2015-09-05):
新手,不知道台达伺服控制器的接线方法CN1:的接线方法是怎样求高手教导型号:ASD-B2—0721-B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得根据你实际控制需要,你这么问不好回答

网友C:
手册有详细的接法呀

网友D:
台达的开始没弄懂真的不晓得怎么接。主线会吧,脉冲信号只要3芯屏蔽线就可以。需要输入输出的加线,照说明书接线图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