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5):
如题 我有点不解 手册上说加了高速输出模块后 本体的y0到y7就不能用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可以加FX2N-1PG-E

或者两台FX3G做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FX2N-1PG-E

或者两台FX3G做并联

谢谢,已选两台PLC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2台3u,可以控制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台3u,可以控制6轴

谢谢 已用两台PLC搞定

网友C:
直接先用信捷的plc支持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先用信捷的plc支持6轴。
指定用三菱的 没办法 我之前也没用过几次三菱

网友D:
不用定位模块也能搞定?
不是很熟悉FX系列的

网友E:
或者两台FX3G做并联

两台三菱PLC FX3U的控制6个轴,然后用一台触摸屏.请问两个PLC之间的数据参数要怎么交换,,,就是触摸屏如何控制两个PLC的参数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两台FX3G做并联

两台三菱PLC FX3U的控制6个轴,然后用一台触摸屏.请问两个PLC之间的数据参数要怎么交换,,,就是触摸屏如何控制两个PLC的参数

触摸屏不是有两个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