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乘法指令 谢谢 大佬们

楼主(2015-09-05):
[attachment=139216]请教大佬们 如下程序是怎么工作的 谢谢

楼主:
1S 始终开始工作后 K4Y0是如何工作的 我理解的是从Y1开始循环动作 而书上写的是从Y0开始循环动作 请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我理解的是 当PLC上电后 MOVP K1 DO 运行 此时D0=1 当x0闭合后,MULP K2 D0 D1 运行 上一步D0=1 因此D1的结果应该是2 即Y001为ON 其余为OFF 再过一秒 2*2=4 Y002为ON 依次循环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A:
X0通电后Y0到Y7依次通电
下载积分:+1(yanad092400)

楼主:
Y0是如何得电动作的 麻烦您给讲解一下 我刚接触PLC 谢谢

网友B:
2的N次方,1,2,4,8.16.32.64.128

网友C:
我觉得Y0应该是不会得电的,除非把MOVP D1 D0跟MOVP D0 K4Y0交换下顺序,而且应该是从Y1到Y15依次得电1S,Y15得电1S后回到Y1继续循环

楼主:
乘法指令 说上说的是相乘啊 2的N次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乘法指令 说上说的是相乘啊 2的N次方??????
第一次,2*1
第二次,2*2
第三次,2*4
…
一直到y15导通,又第一次开始
Y0应该不会导通。从Y1到y15的流水灯。

网友D:
当PLC上电后 MOVP K1 DO 运行 此时D0=1 当x0闭合后,MULP K2 D0 D1 运行 上一步D0=1 因此D1的结果应该是2 即Y001为ON,只要X0不断开,那么依次D1的值为2的平方,Y002接通;D1的值为2的3次方,Y003接通;一直到D1的值为8192,Y015接通,1S后又重新循环。

网友B:
已经上机测试,PLC是FX2NC-96MT, Y0无法导通,将程序对调一下,先输出,再乘,才有有输出。

楼主:
刚刚上机模拟玩,确实是Y0不会得电,从Y1-Y15之间循环,所用PLC 型号为三菱FX2N-48MT,明天上图。

楼主:
Y1-Y7 Y10-Y15 一共13个流水灯,如果想增加个数 可以把Y15的常开触点改为Y16 Y17 能增加一到2个流水灯。书上写的是Y0-Y7 Y10-Y15看来不能盲目全部按照书上的来   多模拟一下   共勉

楼主:
上机实验图

网友A:
开始也没仔细看 先弄明白K4Y0就是Y0~Y7 Y10~Y17 第二行语句由于是同时得电 所以Y0不会得电,在Y1~Y7 Y10~Y15循环,可以试着自己修改一下 让它从Y0循环,不动手永远学不会~~给你推荐一个初学者软件 FX-TRN-BEG-C
mythic

网友E:
如果只是想实现跑马灯,直接用左移或右移指令,初始化D0=K1,即可从Y0开始,
如果想用乘法实现,MOVP D0 K4Y0就必须提到计算前面,确保有=1的时候

楼主:
FX-TRN-BEG-C这个软件不错   我们公司使用的三菱Q系列,只能使用WORKS2或DEVELOPER 8.86

网友A:
你还没搞明白 这个软件是独立的 专门为三菱初学者设计的 不影响你使用WORKS2或DEVELOPER 8.86 不要啃书本 书上不一定对 编书的人不会逐条语句去调试 想从Y0开始也很简单 照我改的程序就行 [attachment=139248]

网友F:
认为Y000无法得电的,是你没有初始化数据的那段程序没有写入,就是用初始化标志位M8002传送数值给D0.
整个程序的工作是当启动plc后,Y000首先得电,一秒后这个D0通过乘法得到2的数值,下一秒再乘法得到为4的数值;如此进行。
想理解这些程序的含义,实际上只需要把这些数值用二进制的形式来看实际输出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认为Y000无法得电的,是你没有初始化数据的那段程序没有写入,就是用初始化标志位M8002传送数值给D0.
整个程序的工作是当启动plc后,Y000首先得电,一秒后这个D0通过乘法得到2的数值,下一秒再乘法得到为4的数值;如此进行。
想理解这些程序的含义,实际上只需要把这些数值用二进制的形式来看实际输出就比较容易了。

都说已经上机测试,Y0实际无法得电,还要怎么理解程序。难道实物PLC出错,你理解的才对。

网友G:
編寫程式指令放置的前後順序不同得到的結果有時會有差異,這差異會造成設想與實際跑的出入
有時想的腦抽筋就是因為忽略這點不經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搞明白 这个软件是独立的 专门为三菱初学者设计的 不影响你使用WORKS2或DEVELOPER 8.86 不要啃书本 书上不一定对 编书的人不会逐条语句去调试 想从Y0开始也很简单 照我改的程序就行 [attachment=139248]

晚上回家下载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