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脉冲输出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5-09-05):
现我用CP1H与A5伺服做位置控制,四个脉冲口单独控制4台伺服电机往复运动,
四台伺服的参数设置完全一样,
外部机械结构完全一样,
给定四个脉冲口速度,位置一样,
问题是0、1各2、3口的输出速度不一样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在同时启动后相同的一段时间后,0、1口基本能达到同步(至少肉眼看不出来),2、3能同步。但0、1和2、3就差了很多,感觉给定0、1、2、3脉冲口相同的速度后,但 2、3口比0、1口的速度慢。

网友A:
0、2是0口1、3是1口。查下接线对吗。

网友B:
4个轴的接线要同资料介绍的一直哦!

网友C:
4个口的最高速出频率不一样,0、1是100K,,2、3是30K,手册上有。

楼主:
接线没问题
还有就是楼上所说0.1和2.3口的频率不同,但是我现给他们的的输出频率都是一样的 ,比如0.1口我设定他们的输出为30K,2.3口也同样设定他们的输出频率为30K。4个输出口同启动,刚开始他们的位置能同步,但往复几次后它们就不同步了 ,时间越久差的越多。感觉好像是0.1口为输出30K频率,2.3口达不到30K的频率一样

网友C:
用25K以下,最好用20K以下试试。

网友D:
它们的扫描时间不一样,

楼主:
嗯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