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师有欧姆龙PLC得 期限设置程序,急啊

楼主(2015-09-05):
有那位大师有欧姆龙PLC得 ,期限设置程序,比如说,设备使用三个月就到期锁住了,江湖救急啊
有得话可以发到邮箱
QQ644866966@QQ.COM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不是可以用到传说中的时钟指令,读取实时时间与设置的日期比较,当大于等于它的时候直接来个OFF········你懂的
正儿八经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也可以用计数器,计时器也行

网友C:
加密功能块,主程序的加密部分已经删除,可供参考,不过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很容易破解的,当然对懂的人来说,可以在功能块和PLC都加上密码,通过触摸屏输入密码解除期限,还有做工程,双方都诚实守信才是,没必要的话就别搞这个东西,弄不好弄巧成拙。

网友D:
现在做工程的一般都诚实守信的,不诚实守信的基本是那些要人做工程的

楼主:
我只是负责执行得

楼主:
求大家帮帮小弟了,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