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sm0.0常闭的使用

楼主(2015-09-05):
公司有德国的缠绕膜机,最近上传了里面的程序,发现子程序中用了sm0.0的常闭触点控制v81.2到v81.5的线圈。平时使用s7-200时都是使用的sm0.0常开,这里用了sm0.0常闭有什么特殊作用吗?求教
坚持不放弃 成功就会近一点

网友A:
那就是始终为OFF

网友B:
此处为屏蔽的作用,禁用

网友C:
见识多多。

网友D:
可能是起一个故障诊断作用,正常启动和工作时SM0.0的常开是闭合,常闭是断开的。如果某种故障使启动或工作不正常,导致SM0.0的常闭闭合,那么就给V81赋值,这样可通过查看V81的数据得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下载积分:+1(不懂科学007)

网友E(2015-10-15):
应该是禁用

网友F:
常开,禁用

网友G:
就和三菱PLC的M8001一样用

网友H:
程序调试/测试时用的临时变量,调试完了就禁用了。

网友I(2015-11-15):
200PLC与变频器0-10伏无级调速程序密码 ysjdn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