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je

楼主(2015-09-06):
师傅帮帮忙
m8000――(out c630 k3000000 d4000)
触点是m8000它是如何高数计数中断的。

网友A:
D4000是设定第一段中断计数的值、D4002是第2段一次往后,一共可以有24段中断。根据你用的高速计数器的不同对应的中断标志也是不同的。比如你这个C630对应的24个中断标志就是I2501~I2524。
如何产生中断就是当计数值等于你设定值就产生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