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P K1M0指令

楼主(2015-09-06):
[attachment=139235] 各位大佬。执行INCP K1M0指令后,M3 M2 M1 M0状态都是1的情况下 再执行INCP指令 结果会怎样?

楼主:
下图所示 [attachment=139236]

网友A:
1111+1 等于1 0000 win7附件中的计算器可以做二进制加法

网友B:
再执行第一次等于0000,第二次为0001,第三次为0010。。。

网友C:
第一次M0亮,第二次M1亮,第三次M0、M1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