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12的线圈需要导通吗?

楼主(2015-09-06):
[attachment=139238] 这是我从公司老机(FX1S)里面拷出的一段程序。写入新的FX3S PLC里面后所有100毫秒的计时器不能计时,但老机能正常工作。不知为什么老机程序中为什么要导通M8012?谢谢大家?

网友A:
M8012不需導通,它是一個計時接點

网友B:
直接用就行了,干嘛还要驱动它???

网友C:
不需要啊,这个是内部的定时器。只要你PLC工作他就是正常工作。100ms的震荡定时器。

网友D:
你看看硬件手册,有的时候不同型号的特殊辅助继电器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E:
直接使用触点,周期为100ms.

网友F:
fx2n系列不需要,m8011 m8012 m8013直接使用触点,只要plc上电,它们就会自动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