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6):
在一条旋转的主轴(直径80毫米)上套上一个用镙丝固定的滚轮(直径450毫米),有什么方法能检测到主轴在旋转时(滚轮同时也在旋转)滚轮滑动?滑动1毫米就要检测出来。谢谢大家?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编码器检测,比较

网友B:
貌似光电鼠标的原理可以参考下。。。

网友C:
轴和滚轮都在转动情况下,要检测轴和滚轮的相对运动是困难的,传感器连线都是问题,特别在高速转动时还有偏心震动问题。
如果不允许轴和滚轮有相对滑动,不如在机械上下功夫,例如用轴上带沉孔的紧定螺钉,打定位销,甚至开键槽。
不要认为电气是万能的,有时机械上解决更好。检测是事后补救,让故障不会发生才解决根本。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D:
    用同步器,好用省事;也可用编码器自制,目的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和滚轮都在转动情况下,要检测轴和滚轮的相对运动是困难的,传感器连线都是问题,特别在高速转动时还有偏心震动问题。
    如果不允许轴和滚轮有相对滑动,不如在机械上下功夫,例如用轴上带沉孔的紧定螺钉,打定位销,甚至开键槽。
    不要认为电气是万能的,有时机械上解决更好。检测是事后补救,让故障不会发生才解决根本。

    这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台机在实际生产中,因为不同的产品就要微调那个滚轮,所以那个滚轮只能用镙丝固定,轴上也不方便开键槽、用带沉孔的紧定螺钉、打定位销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台机在实际生产中,因为不同的产品就要微调那个滚轮,所以那个滚轮只能用镙丝固定,轴上也不方便开键槽、用带沉孔的紧定螺钉、打定位销等。

    既然还需要微调,那么滚轮侧面有没有空间,轴上固定个薄法兰,法兰上开两个园弧孔槽,用螺钉与滚轮侧面连接,又可调整相对位置。
    轴80,轮450,应该有足够空间可在机械上作文章。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